rx590 核心0.8短路?

楼主(2024-05-14):
请问一下各位大哥,590 这个地方正常阻值多少啊?
华硕rx590开机保护,金手指12v短路
图纸点位,幸运的是手上一张精影580和它相似,对比了一下发现左下角0.8v阻值不正常,对地0.04,精影580的是39。于是果断拆掉前面芯片12v恢复正常,但是0.8还是短路。
两个可能,一是12v过来把核心烧了,二是电容击穿引起的。采用烧机大法,1v烧,不敢高了,如果核心本身没挂反而自己把电压高了可能烧掉。烧半天没反应。
死马当活马医吧,供电芯片换上,上机,电压正常,显示器亮了

,但是短路没排除没敢长时间通电

网友A:
已经修好,各位勿回
又是自问自答系列,没有买图纸,花300又收了一张同型号的卡,然后对比,这个地方阻值0.04正常,不知道为什么精影的测出来为什么是0.39?
。怎么样,比买图纸划算吧

网友(2024-06-20):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各位勿回
又是自问自答系列,没有买图纸,花300又收了一张同型号的卡,然后对比,这个地方阻值0 ...

矿卡的供地对地值是挺低的,特别是0.8V 还有VDDCI辅助供电,RX5700XT更是如此,矿卡就这样,体质不是太好了

网友(2024-10-29):
进入核心的供电阻值都很低,几十都算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