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开机黑屏

楼主(2024-05-14):
联想笔记本开机黑屏,风扇一会转一会停是什么原因呢?求教?

网友:
不开机呗,修呗

网友:
建议接通直流稳压电源看看电流变化,确定维修范围。

网友: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坏了!!!

网友:
联想笔记本开机黑屏,风扇一会转一会停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以下是可能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显卡故障:如果笔记本的显卡出现问题,可能导致开机后无法正常显示屏幕,同时风扇启停。尝试外接显示器,如果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工作,则很可能是笔记本屏幕故障或显卡故障。如果无法连接外接显示器,可能需要更换或修复笔记本的显卡。

内存故障:内存故障也可能导致开机黑屏和风扇启停。尝试将内存条重新插拔,或者更换其他可靠的内存条,看看问题是否解决。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可能需要更换笔记本的内存。

电源问题:电源供应不足或者电源适配器故障可能导致笔记本无法正常启动,同时风扇也可能因为电压不稳定而启停。尝试使用其他可靠的电源适配器,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主板故障:主板故障也可能导致开机黑屏和风扇启停。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可能需要检查或更换笔记本的主板。

散热问题:过热可能导致笔记本自动关闭,风扇启停可能是因为系统在尝试降低温度。清理笔记本的散热系统,并确保散热风道畅通,可以帮助解决过热问题。

系统故障:有时候系统的软件问题也可能导致笔记本开机黑屏。尝试使用启动修复工具或者重新安装操作系统,看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你不确定问题的原因,建议咨询专业的技术支持人员或者将笔记本送至专业的维修中心进行检修。

网友:
拆机检测啊!排查故障

网友:
找个维修店看看吧

网友:
到店解决。。。维修店,售后店一大帮朗 ,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