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也可以测量PWM供电是不是所有通道都工作了。

楼主(2024-05-14):
有时候遇上进系统掉电之类的故障,很多是供电不全,有一两路没有工作,有示波器可以看电感前端波形,可是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怎么办?我们维修用的万用表都是真有效值表,测出的是有效值,但很多表是有最大值功能的(比如17B),用最大值功能去测电感前端电压,工作的电感可以测到19V,没有工作的电感前端只有1V左右。理论是这样,大家可以试一下。那么要是万用表没有最大值怎么办?也简单,三个元件,做一个!看图,A点接电感前端,测量B点电压,工作的电感应该有19V电压(视电容电阻取值可能会低一点),没有工作的电感前端只有1V。此法仅适合多路供电已经有供电出来但有某一路或多路没有工作的情况

网友:
修笔记本还是备台示波器好点吧

网友:
能看到最大值只是做粗略的判断,如果有示波器的话能够清楚的看到每一路的波形,有时候PWM损坏的时候会导致其中一路输出波形异常的,我都碰到过!

网友A:
只需要测bst电容芯片端对地电压就可以了。没工作的4.7左右,工作了的8到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测bst电容芯片端对地电压就可以了。没工作的4.7左右,工作了的8到10v

哟哦,这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