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奇葩问题,A通道插2内存不

楼主(2024-05-14):
又是一奇葩问题,A通道插2内存不亮机,单插1根任意槽都可以亮机。
V星x570板子,刚开始以为线路问题,结果是上2代U 4个槽插满一切正常亮机进系统。换上5代u就卡cpu灯,A通道任意拔一根内存就可以亮机,真是离谱了。
后来又测试出个情况,就是2代u 不插内存 触发后 是内存灯报警,5代u 不插内存 触发后是cpu灯报警。
bios 芯片换过,插3个内存 5代u正常可以进系统
可有大神知道或遇到过类似问题 还请指导指导

网友:
按理说5代u 不插内存 触发后应该是亮内存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