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拆IO时候把这个引脚整断了

楼主(2024-05-15):
看了下点位图,这个脚位是直连到COM口芯片的,一般COM口没啥人用,这个脚不补了,直接换个IO上去可行吗?

网友:
com口那就不影响使用了

网友:
这个当然可以呀。

网友:
强迫症表示受不了直接修复引脚吧

网友:
可以不用,不影响使用,除非用到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