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360M AORUS PRO USB问题

楼主(2024-05-15):
各位大佬们 技嘉 B360M AORUS PRO主板所有USB接口, 接3.0的设备能用, 接2.0的设备不能用,接圆口键盘能用。主板上有个Type-C接口,接上HUB,USB2.0设备也是不能用,只能用USB3.0的设备, 求解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没大佬回复

网友A:
测量过全部USB接口对地压降了吗,还有有试过在PE或者不放硬盘下也一样不正常吗。还有有刷过BIOS试过吗。先通过自己能想到的方法都去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B:
进系统以后有没有电涌问题

网友:
usb 出问题等回答

网友C:
进PE后好使吗?在PE里测试一下排除一下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PE后好使吗?在PE里测试一下排除一下软件问题

排除软件问题了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以后有没有电涌问题

无,排除软件问题了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过全部USB接口对地压降了吗,还有有试过在PE或者不放硬盘下也一样不正常吗。还有有刷过BIOS试过吗。先 ...

排除软件问题了 ,BIOS也刷过了的,电压测量都正常的。。不正常的话USB 3.0也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