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mac a 1186 不能u盘启动

楼主(2024-05-15):
  各位大侠:A1186  开机后立即按住普通键盘的 Alt 键一会没松开,出现白屏界面也一直按住,还是没有出现选择启动设备的界面,怎样处理

网友:
你的键盘上的Alt真的有效吗

网友A:
换一个Alt键试试看。U盘启动不是所有的U盘都能够正常识别哦,要用正版品牌U盘制作启动盘;你的启动盘用的是什么软件,这也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Alt键试试看。U盘启动不是所有的U盘都能够正常识别哦,要用正版品牌U盘制作启动盘;你的启动盘用的是 ...

在另一个机器上就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