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60显卡不识别外接供电

楼主(2024-05-15):
或许这个识别电路和其他的不一样,或者我没有找到正确的引脚,图中为没有插入外接12付供电的电压,对比了同型号其他显卡确认了红线处确实没有电阻连接的,

网友:
直接上拉一个信号就行

网友:
七彩虹显卡不是通病吗?在接口附近有个电阻容易腐蚀,那个电阻是用来检测外接电源的

网友:
插上电量呗

网友:
辅助供电检测电路异常

网友:
地线居然有2.7v

网友:
求这个卡的BIOS

网友:
不明觉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