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562 Rev3.0 USB不能用

楼主(2024-05-15):
客户拿来时的问题:后面三个USB接口,靠近电源接口那个好用,其他两个不能用。
可以尝试加焊UU136,如果故障依旧,可以将LU8飞线两两短接,我的机器修好了,有同样故障可以参考,如有其他解决方案,欢迎分享。

网友(2025-02-20):
尽量不要短接,如果外设一但有问题桥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