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481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楼主(2024-05-15):
放电又正常,电池3V的在主板只测出2.9V

网友A:
看起来你遇到了一个不稳定的情况。如果 NM-B481 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这可能是由于电池电压低导致的问题。即使电池读数是3V,但在主板上只有2.9V可能表明电池有些问题,或者可能是连接问题。

你可以尝试以下步骤来解决问题:

更换电池:首先尝试更换新的电池,确保电池的电压稳定且符合要求。

检查连接:检查电池连接是否牢固,没有松动或者腐蚀。有时候不良的连接会导致电压下降或不稳定。

检查电路板:仔细检查电路板上的任何迹象,比如氧化、损坏或焊接问题。有时候这些问题会导致电压不稳定。

使用多米特表:使用多米特表进行更详细的测试,检查在触发时电压的变化情况,以确定是什么导致触发的不稳定性。

如果你对这些步骤不太熟悉,或者问题依然存在,最好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他们可以更准确地诊断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遇到了一个不稳定的情况。如果 NM-B481 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这可能是由于电池电压低导致的问题。 ...

AI的答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