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5。循环掉电上电。

楼主(2024-05-15):
故障表现为偶尔开机,偶尔不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不死机,后来就不能启动了,换过CPU,可以肯定是主板电路的问题,不会是CPU的问题,触发后电流跑到大概0.4A掉电到28毫安,没有回到待机,3v和5v还在的。循环上电掉电,测试s3和s4触发后,都会被秒关闭。多重启几次后。s3和s4能保持两秒左右不掉电,可以明显测试出3.3v高电平。按照时序测试,好像所有电压和信号都有了。触发后 pltrst也能有3.3v。没有思路。大师指导一下,后续教程发论坛。

网友:
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告诉我故障点。发80红包。

网友:
应该不是。我怀疑某个电阻变质了。这个内存,之前开机时候测试,内存都是好的。看电流也没到内存检测地方了吧。内存供电刚打开。就被关闭了。

网友:
电流0.4或者0.3左右就掉电了。不清楚这个掉电,是缺电压还是有短路,还是缺信号造成的

网友A:
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有供电,触发后,也有pg信号。自举升压电容也正常。

这个电流才0.3左右掉电,大概率内存问题?

网友B:
把vcore芯片拆了再上看前面电压还掉吗?如果不掉就是vcore周边的问题,有可能是mos管也有可能是电阻!如果拆了还掉电那就往vcore前面看

网友:
查查后级电压有没有短路吧,这种掉电通常后级电压短路保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vcore芯片拆了再上看前面电压还掉吗?如果不掉就是vcore周边的问题,有可能是mos管也有可能是电阻!如果 ...

核心供电的PWM芯片拆掉上电?这会大短的!上管G极不受控,会直接导通的

网友D:
0.4这个电流,看样子是二次电压转换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0.4这个电流,看样子是二次电压转换没出来

找了一圈了,挨个测试,好像都有了。有大佬说,可能CPU底座焊盘掉了。要挨个推看看。我推好像没反应

网友:
苏菲看到就头疼,,,,,,,,,,,,,

网友:
苏菲看到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供电的PWM芯片拆掉上电?这会大短的!上管G极不受控,会直接导通的

触发后,核心供电有的,就是会被关闭,可能是缺电压,或者缺信号保护了

网友E:
微软的电脑修主板最烦,拆屏幕要很小心

网友F: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微软的电脑修主板最烦,拆屏幕要很小心

屏幕简单吧。除了3容易碎,其他都不会碎,无损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BIOS试试。。。。。。。。。

CPU都换了,可以肯定电路问题,我怀疑会不会板层有断线

网友G:
示波器对比信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对比信号掉电

s4发出又掉,多自动上电几次,s4信号可以稳定两秒掉电。

网友H:
有一个Surface pro 6 开机屏幕亮一下白条,然后屏幕就灭了,黑屏,但是确实能进到系统,不知道是排线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一个Surface pro 6 开机屏幕亮一下白条,然后屏幕就灭了,黑屏,但是确实能进到系统,不知道是排线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正常屏幕问题。外接显示器看看,大概率液晶坏,或者拍线坏,或者排线接口有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