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音量键唤醒手机方法

楼主(2024-05-16):
手机的开机键最好不要使用      如果开机键出现问题手机就无法开机了
所以才有了音量键代替开机键唤醒手机

如何用音量键唤醒手机
就是修改/system/usr/keylayout/Generic.kl这个文件
注意手机需要获取root

打开/system/usr/keylayout/Generic.kl文件后
重点找到VOLUME_UP或者VOLUME_DOWN这两个内容的其中一个
VOLUME_UP代表音量加
VOLUME_DOWN代表音量减
只需要修改其中一个就行
一定要把其中一个修改成POWER 不要修改成其他
这样音量键就等于是开机键 可以同时黑屏和亮屏
注意 原来的开机键内容就必须修改成其他内容
不能同时存在两个POWER 不然开机键和音量键同时失效

修改好后音量减就变成了开机键 可以亮屏和黑屏以及重启关机
而开机键就变成了音量减

一般手机的音量键就是114 和 115
开机键一般是116
如果116不是开机键 就把Generic.kl文件里所有的POWER内容替换成VOLUME_UP或者VOLUME_DOWN其中一个即可
最后再把修改后的Generic.kl文件权限为三读一写才行 不然文件无法发挥作用
最后重启手机

网友A:
你这样改了,万一音量-键坏了又怎么办?还不是跟原来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改了,万一音量-键坏了又怎么办?还不是跟原来一样!

亲爱的.音量键坏的概率反而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爱的.音量键坏的概率反而小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C:
用指纹解锁不是更好要方便么

网友D:
直接不关机不就行了,现在的按键质量没那么差吧

网友E:
思路决定出路,牛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P:P:P:P:P:P:P:P:P:P:P:P:P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不关机不就行了,现在的按键质量没那么差吧

我这是给需要的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爱的.音量键坏的概率反而小

重点是开机键要完好 不然手机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指纹解锁不是更好要方便么

不是所有手机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改了,万一音量-键坏了又怎么办?还不是跟原来一样!

重点是开机键完好 不然开不了机 音量键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决定出路,牛

其实我也是网上看到的 不过网上的教程有问题 网上的教程会导致音量键和开机键同时失效  所以我才写了这个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 ,下载留存

不错啊啊啊啊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值得学习和收藏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