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幻14换颗粒要不要改配阻电阻

楼主(2024-05-16):
一台二修的幻14,锐龙r7 4800h那一款,非4900h,原板载三星8g颗粒,测试过板载内存坏,现在问题是我手上没有这种原装三星颗粒,只有镁光8g的颗粒,8g版本三星换镁光颗粒是否要改配置电阻呢?麻烦有图纸的大神截个电阻配置图,谢谢

网友:
内存颗粒我用的内存上面拆的,上否可以使用?

网友:
有图纸的截个镁光8 g电阻配置图,十分感谢

网友:
已经测试过了,镁光跟三星8G的内存配置不同的,改16G不清楚,但一定要指定镁光跟三星的颗粒,最好是镁光就算升16G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