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490 la-f116p 7代i3 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4-05-16):
老板150收的7代i3    不充电,拆开机器一看,蒙圈了,全是蟑螂屎,用泡沫清洗剂,清洗一下,在用酒精刷一下。

插上电,发现19V都没有输入到主板,先从网上定了一个,接口线。(等了2天)回来装上后,还是不能充电。

下面开始维修
先去测的dcin没有  acin没有  acok没有,往前查

图纸有点太潦草,不过还是要按正常思路去分析,一般都能修的好

网友A:
这是说的啥,没看明白

网友:
没过保护隔离,没有公共点,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说的啥,没看明白

加油吧,以后就能看懂了

网友:
那就是比较器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