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宏碁X1261电源板12V无输出

楼主(2024-05-16):
自己拆开修,5V正常,12V没有输出,有没有师傅知道这个接口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好像是温度保险,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温度保险,推测

感谢回复。十分有可能,这里连到了12V输出的控制芯片的VDD和VIN相关,另一端连到了镜头,目前测试镜头一端两根线没有任何阻值

网友:
有点意思,应该是温度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