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巨龙1250W 12v负载电压低

楼主(2024-05-16):
维修长城巨龙1250W电源,空载全板电压正常,12.28v 5.09v 3.38v 5.10vSB  3.3vPSON  -12.05V ..一上板负载除12V外其他电压正常,,,12V负载拉低到9.8V,全板电解电容都换过,无论大的小的,故障一样
空载有轻微啸叫,负载重度啸叫

这个问题还需要查换什么零件,求指教

网友A:
12V整流二极管,还有那个滤波磁环上绕组看看有没有轻微短路,12V反馈电阻阻值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整流二极管,还有那个滤波磁环上绕组看看有没有轻微短路,12V反馈电阻阻值变小....

我放图,帮看看具体是哪个

网友:
现在准备更换12v连接的7个场效应管AP9992GP,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整流二极管,还有那个滤波磁环上绕组看看有没有轻微短路,12V反馈电阻阻值变小....

图片在此,帮看看是哪个

网友B:
12V反馈电阻阻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反馈电阻阻正常吗?

是哪个,接哪里的,求解

网友:
关键是12V电压都变这么低了PS232居然没有保护?

网友:
芯片设置是9.5V,平均9V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