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VS 插电一瞬间掉电(非短路)

楼主(2024-05-16):
客户描述的故障是:有时拔插一下适配器看可以开机

对照这个N27002DW来修这个信号。后面会用到

MB39A132 的ACOK是正常的。ACOK又经过排阻又通过这个MOS管 (PQ8807)控制其它信号。这个我没研究。

然后还有一个AC_IN_OC#(适配器插入信号):如果插上适配器这个就是低电平。不插适配器就是高电平。

重点他们都是通过一个复合MOS管导通的,就是我放在图一的那个芯片PQ8807,试想一下这个MOS管坏是不是会导致ACOK控制的另外一端的信号导致不行,这个信号也会到达EC。

所以这里不过多解释:

2脚大于1脚导通。这里没导通。所以这个集成MOS管坏。

维修结束,很简单很普通

网友:
不简单了,思路是第一位的,能查到问题就是高手

网友A:
思路先行,过程才能顺利,楼主高手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

网友:
厉害,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高手,思路清晰,维修起来就会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先行,过程才能顺利,楼主高手

是的,我没那么谦虚

网友:
找个维修店看看吧

网友:
这个六脚管坏好像也是蓝天机器的通病

网友:
复合mos管坏,很多主板因为它出故障

网友B:
思路很不错直接从关键信号下手,弱弱的问一下,楼主看点位图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不错直接从关键信号下手,弱弱的问一下,楼主看点位图是什么软件?

一直用的网络

网友:
蓝天机器的通病

网友:
说实话我最烦六角小MOS管

网友:
说实话我最烦六角小双MOS管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学习到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感谢分享~需要领
取手机电脑主板学习视频的朋友 可以联系我哈 小兰老师:13
92892590(微信
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很棒

网友:
集成MOS管,OK,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哦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