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神舟tx9装电池不能开机不充电,插电源偶尔也不能开机,有线不能用,内存只能单通道

楼主(2024-05-16):
本来不想发帖的,之前发了很多帖子,没一个回复能帮上忙的,还有的说起话来冷嘲热讽的,真的很影响心情,最后问题还都是自己研究解决的,经过反复的考虑还是来发个帖子吧,说不定有的人碰到此类问题也可以稍稍那么的参考下,言归正传,机器是神舟tx9 3070显卡的,蓝天n960kx磨具,拆开机器拿出来主板,用可调电源插电待机没有短路,开机也没问题,拆下处理器发现处理器是剪角的,更换处理器内存可以双通道了,有线网卡不能用,经检查是网卡芯片没焊接好,重新加焊修复,这机器在别人那里修过,电池不能充电是因为上家把电池上面的线路全部用刀子划断了,补上线路,按照图纸走线,电源管理芯片边少了好几个电阻和抗干扰的电感,电感直接一坨锡,电流检测10欧电阻换了两组17欧的,电源管理芯片vcc供电脚电池端断线,飞了一根线,现在单独插电源和电池都可以开机使用,但是不能给电池充电,单插电源电池角5脚有0.5v电压输出,电池和电源插上,电池座5脚有11v多点的电压,pq13芯片1脚有11v电压,8脚无输出,怀疑bq24780sruyr电源芯片坏,买了电源芯片和10欧电阻,等配件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不稳定的,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
换了电源芯片和检流分压10欧电阻后可以充电了,问题已修复

网友(2025-04-18):
我的tx9,bq24780测到11脚和19脚是对地0欧左右,能指点一下吗?烧机?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