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 Alienware 15不充电

楼主(2024-05-16):
此机器电池 充电器都已经换过确定主板问题  拆机测量主板PJPDC1  10脚发现PS_ID 电压0.1~0.8V跳变   再测PQ7  3脚电压一样跳变  3脚直接连到EC  以为是EC问题被拉低电压  果断换了个 问题依旧  现在是PQ7 PR3 PR4都换了一遍 还是不行  大神们出来指点下 还有哪里出问题会出现PS_ID电压跳变的

网友A:
断开PR4 量前后端 看看是前面问题还是后面 把PD1拆了试试

网友:
你还是测量一下保护隔离几个管子和充电管子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测量一下保护隔离几个管子和充电管子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PR4 量前后端 看看是前面问题还是后面 把PD1拆了试试

断开PR4  PS_ID电压还是跳变 PQ7  3脚没电压了  PD1没有 直接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