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96K0-D03A 版号的神州本子自动关机

楼主(2024-05-16):
6-71-N96K0-D03A 版号的神州本子自动关机 关机之前风扇狂转,但是没有报警,有人遇到过吗  BIOS刷过,

网友:
显卡供电

网友:
神舟笔记本有的有通病,显存供电容易烧,有的时候主板都烧穿了。还有排除一下是不是温度有问题

网友:
系统下显卡驱动正常不  正常的话查显卡温控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故障,显卡驱动正常,进系统一会儿后风扇狂转,显示正在关机

网友(2024-07-01):
显卡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