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板咨询

楼主(2024-05-16):
各位大佬,在拆解LED手电时,看到如下电源不明请教。
如下图所示贴片三极管标识为FJY4X,查询为P管,如果是此管电源+经P管内部二极管直接接-,如果是三极管或场管这样的控制电路也很怪异,请问一下大家有无类似的电路图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24-07-11):
这么简单的电路板,不能自己绘出电路图来吗?

网友:
搞定了,电源接反了,反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