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H461P电流0.103 不跑码

楼主(2024-05-16):
hp暗影精灵的机器
送过来的时候是电源灯亮 按开关键能开关机 以为最多是BIOS问题
顾客走后 上电流表开机电流只能到0.1
先刷BIOS 刷了N个 还是一样
于是开启了煎熬之旅 顾客又天天催

打阻值
发现显卡供电复合mos PQV3  PQV1  PQV2的1脚G级对地为0
把mos全换了 控制芯片PUV1 PUV2也换了
阻值正常了
开机还是鸟样
一测mos 1脚 又短路了!
由于太晚了 第二天再修 发现1脚阻值又正常了!
发现加电后1脚阻值就是短路(肯定放电了)

发现插电立马跳到0.067-0.082然后降到0.23 又降到0.001
开机能触发 0.042-0.106电源灯亮 然后反复0.27-0.68-0.103反复
接下来是继续换MOS?反正已经换了家定了

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啊
3.3V 5V待机 1.05V 1.2V内存(发帖子的时候没了)+VCC_SA (量是+1.049V 位置PLA1)这几个供电有

测了一下时序 前面都有 南桥不发出PM_SLP_S4#

各位大师 下一步怎么办啊
先把显卡mos换一遍 不行换南桥?

网友A:
显卡短路 你测一下1.8后继可能有惊喜

网友A:
南桥可能已经发出s3 s4了 只是s4被拉低 你测一下1,8v 和显卡nv3.3看看短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短路 你测一下1.8后继可能有惊喜

感谢!测试了 1.8显卡
正常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可能已经发出s3 s4了 只是s4被拉低 你测一下1,8v 和显卡nv3.3看看短路没有

+3.3VS短路 这个是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S短路 这个是显卡吗?

网友:
惠普断电的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S短路 这个是显卡吗?

短路就烧鸡啊

网友B:
烧出来了 哈哈
差点杀桥鑫智造里面的图纸和点位有差别 稍微多花了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出来了 哈哈
差点杀桥鑫智造里面的图纸和点位有差别 稍微多花了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