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RT809F怎么读写不了显卡BIOS

楼主(2024-05-16):
芯片标识:P250801. 拆下装上编程器读写提示这个,怎么回事?我刷主板笔记本就没事

网友:
更证一下:芯片标示是:P25Q80L

网友:
各位大佬,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为何不用“智能识别”?P25Q80L是1M的,你用24_01能烧写?
只能烧写1MB的BIOS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智能识别”?P25Q80L是1M的,你用24_01能烧写?
只能烧写1MB的BIOS文件。

就是用的智能识别,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版本不好用了?你的版本是202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