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h510 m-e维修过程

楼主(2024-05-16):
一块华硕 PRIME H510 M-E主板,放了两个月后无法触发
+5VSB+3VSB+VCCRTC正常,测量PL3011.8V,网上刚好找到了点位图,但是没找到电路图,根据点位图检查1.8V供电芯片NB671,测各脚电压,13EN脚无电压,就近将3.2V13脚短接一下,能输出1.8V,说明供电芯片正常,通过点位图一路寻找,发现S_SLP_SUS#无电压,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根据点位图找过去确定南桥无输出
继续测量南桥待机条件
S_RTCRST# 3.2V正常,发现S_SRTCRST#只有1.58V,正常也应该是3.2V,问题就在这里了,由于没有电路图,找了另外相似的电路图,这个复位信号,由+3V_BAT通过电阻SR121-20K提供,对地还有一个电容SC62,拆下电容器后S_SRTCRST#电压恢复3.2V,再测量PL301产生1.8V,短接开机接口,电源风扇转动,成功触发

网友:
兄弟这个技术直接秒杀了

网友:
一气呵成,势如破竹的感觉

网友:
SRTCRST这个信号漏电了,这个电容可不是光拆掉就行了,还要补上同等大小的电容才行,一般是0.1UF或者1UF的0402或者0603的小电容

网友:
有点位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