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80不充电

楼主(2024-05-16):
己的联想E580,遭雷击,可以开机,但不能充电,指示灯不亮,直接网购了新的充电器,故障依旧,发现草率了,没有了解TYPE-C的工作原理,找了图纸,看了各位大神的修理案例,拆机测量,用新买的充电器+VBUS-CONN没有电压,用旧的充电器+VBUS-CONN0.3-1.5V左右电压摆动,这个情况不明白,将20v电源直接接VSYSTEM3可以充电,可以充满正常使用,购买了TPD8S300换上,还是不充电,但是+VBUS-CONN5V电压,新, 旧充电器一样,VSYSTEM没有电压,短接J13,公共端有9V,准备换PD芯片,看了很多帖子,所以买了联想E580剪版的RTS5455,还没到货
等待过程中继续在网上刷案例,研究图纸

通过点位图U4302EN#3.3V电压,查资料EN需要低电位才有输出,对地短接,VSYSTEM25V电压,说明U4302是好的,PD没有输出低电平

继续测量PD工作条件,测二极管D4311一侧+VBUS_CONN5V,另一侧4.29V,经过U4305输出+5V_IN也是4.29V,这个电压是供给PD25,RTS5455到货了,拆下RTS5455+5V_IN恢复5V,因为是第一次用热风枪焊接这种多引脚芯片,花了一会儿功夫,终于换好了,通电测量+VBUS-CONN还是5VVSYSTEM还是没有电压,这下脑袋一片空白,怎么回事,难道是芯片不对,还是我焊坏了,想来想去,又把TPD8S300拆了,短接15-1142脚,再测+VBUS-CONN19V,但是VSYSTEM依然没有电压,短接J13可以正常充电,但是电脑降速运行,于是再网上又换了一个商家一次买了3块包邮的TPD8S300,到货了换上后通电,充电指示灯亮,测+VBUS-CONN19VVSYSTEM也有19v,成功修复,开机测试电脑满血复活。

后来使用发现TYPE-C换个面就不能充电了,想着不影响使用就不折腾了

网友A:
意思就是买到坏芯片了,不然早好了是吧。另外帖子有好多图片看不到。

网友:
现在不管什么芯片都是在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买到坏芯片了,不然早好了是吧。另外帖子有好多图片看不到。

看不见的图片就是这5张照片,发帖插照片还没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