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5脚管烧坏,丝印是Za611,不知道型号

楼主(2024-05-17):
维修一个ssk的usb hub,遇到一个5脚管烧坏,丝印是Za611,不知道如何查询具体型号,有大哥知道吗,请指点一二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楼上正解,也可以参考本网站上提供丝印反查网,上面可以查询

网友:
楼上用心了,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记录一下

网友:
应该是AX3701(A Type),与4楼提供的型号有差异,楼主可以再自己确认下

网友:
DCDC,看下输入多少V,输出要多少V。不行就换个型号。计算下分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