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plus主板usb过流15秒关机

楼主(2024-05-17):
一块华硕b450m-plus主板重新装机后系统频繁出现过流检测提醒,几天后出行usb过流15秒关机。经检测排除usb设备和接口保护芯片问题,排查检测信号涉及的电阻和5角芯片均正常,SU3的1脚为低电平但线路的电阻均正常。多次上电后又能跳过usb过流15秒关机故怀疑是板层线路故障(有时测试阻值不正常一会又正常),最后决定直接屏蔽报警将SU3的3脚和4脚连接(最好是拆下su3再连接)。

网友:
现在新的板这个问题多,A320最多的

网友:
华硕主板经典故障,还有一种情况是USB 接口插短路了也也会这样

网友:
这是搭桥手术吧!

网友:
学习了,短路也会这样,测试过故意短接

网友:
之前有碰到过370的,直接是桥的oc点挂了,客户换桥报价不同意,就没下一步了

网友:
就是这样整,不给它发出过流信号的机会。

网友A(2024-07-27):
低电平有效的,你给它接地不是把把报错啊

网友B(2024-10-10):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有效的,你给它接地不是把把报错啊

正常情况下4脚就是低电平的,如果是高电平就会报错15秒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4脚就是低电平的,如果是高电平就会报错15秒问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899-1-1.html这个师傅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