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机械革命笔记本钛钽PLUS GM7MG7P MB V1.0 BIOS

楼主(2024-05-17):
机械革命笔记本钛钽PLUS GM7MG7P MB V1.0 BIOS

机械革命笔记本钛钽PLUS GM7MG7P MB V1.0 BIOS.zip

网友A:
刷了我的BIOS如果不亮机可以试一下一下操作 (本人忘记盲改后再次备份了)见笑   开机黑屏 点开关可关机,你可以不下载 直接进行盲改BIOS   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同行~!

开机几次f2
一次esc
一次右键
一次上
两次回车
一次下
一次回车
一次f4
一次回车

网友(点评):
大神 ,居然真的要这样操作一次

网友(点评):
估计是盲改bios吧

网友(2024-06-19):
引用 网友A:
刷了我的BIOS如果不亮机可以试一下一下操作 (本人忘记盲改后再次备份了)见笑   开机黑屏 点开关可关机 ...

流批啊,真的行

网友(2024-08-13):
显卡旁边还有一个bios,你的原来故障是啥?

网友(2024-12-14):
试了好多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我的BIOS如果不亮机可以试一下一下操作 (本人忘记盲改后再次备份了)见笑   开机黑屏 点开关可关机 ...

服了你哥老6,,,,

网友(2025-02-06):
牛逼,一试就好了!

网友(2025-05-08):
谢谢楼主分享。流弊操作,电脑1.8V变成0.7V,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2025-07-17):
引用 网友A:
刷了我的BIOS如果不亮机可以试一下一下操作 (本人忘记盲改后再次备份了)见笑   开机黑屏 点开关可关机 ...

这是改集显直连吗?有台内屏外接都不显,大小写键关机都正常的,不懂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按楼主操作改集显显示了,进系统跑分显卡掉电显卡凉了

网友(2025-09-03):
确实可以

网友(2025-10-15):
引用 网友A:
刷了我的BIOS如果不亮机可以试一下一下操作 (本人忘记盲改后再次备份了)见笑   开机黑屏 点开关可关机 ...

确实管用,亲测

网友(2026-01-02):
步骤
牛掰及了 一次亮机!!

网友(2026-03-29):
原机换完桥开机慢 刷了楼主的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