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1主板开机掉电,不装CPU不掉电

楼主(2024-05-17):
联想CIH81M1主板开机掉电,不装CPU不掉电
看图片修吧

网友:
楼主给力,让我轻松就秒了一台,省时省力

网友(2024-11-09):
参考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修好一块,差不多的,两个S1A (3904)三极管串联的,其中一个不良。更换正常。

网友:
这故障与技嘉板子类似。复合控制的三极管问题造成控制信号无

网友:
到底是哪个信号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