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NM-A581内存复位不出

楼主(2024-05-17):
主板NM-A581Rev:3.0主板,现在测量到内存复位没有信号,DDR3内存需要的VTT,SPD,基准,VDD这些供电都有,对应是下面的SMB总线有波形,但是感觉SMB_DATA数据线的波形有点不对,但是又不敢准确,BIOS已经刷过五六个了。求助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A:
供电都正常,ok信号都正常,内存到cpu的对地值都正常,那只能cpu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ok信号都正常,内存到cpu的对地值都正常,那只能cpu 坏了

后面我把这个转发SMB_DATA信号的元件换了,还是不行,也找大佬们确认了,的确是CPU挂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