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天选2 FA506QM 短路

楼主(2024-05-17):
天选2,一声清脆的响声,笔记本加不上电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想自己试着弄弄。拆了主板出来,量了各主要电源部分均对地短路。鼓捣了这么久,拆了些电阻,把显卡供电部分隔出来了,目前可以确认了6相供电的一片MP8694的SW到GND击穿了,但图纸中的+NVVDD到GND还是短路,不知道是不是核心挂了,这部分太多滤波电容了,有没有好办法判断一下,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供电芯片拆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拆了没,,,,,,,,,,,,

我掀了6路供电上的R15一体成型电感,断了MP8694到+NVVDD的连接,按原理图和点位图,照理说供电部分的RT8116和MP8694已经断开了,对显卡核心应没影响,猜要么核心穿了,要么那堆滤波电容中有穿的,或者两种都有,拆核心BGA太难,不会。不拆量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drmos噶了,估计u也去了,抬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拆了没,,,,,,,,,,,,

FX506HM天选2请问一下供电芯片是哪个

网友(2024-07-21):
同样故障。客户拿来告诉我瞬间黑屏断电。上电各种短路。一直干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