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720-15ikbn认不到独显,NVVDDS无电压阻值低只有4欧

楼主(2024-05-17):
拯救者r720-15ikbn认不到独显,测独显供电除了NVVDDS无电压(阻值低只有4欧),其他的都正常,NCP81278换了还是一样,怀疑显卡核心坏,请问这个NVVDDS对地阻值只有4欧正常吗?

网友:
1050 1050ti显卡阻值本来就是2或者3

网友:
显存显卡一起换

网友:
独显的复位PLT_RST_VGA#正常1.8V,核心供电NVVDD阻值低2欧正常可以接受,但NVVDDS阻值低4欧是个?号,看时序正常核心供电NVVDD出来后就应该出NVVDDS,NCP81278要想出NVVDDS除了需要供电和开启外,好像还需要一个核心发出的信号控制,求解中

网友:
显卡的所有供电都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