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板子BiOS芯片在哪?看电

楼主(2024-05-17):
求助 这板子BiOS芯片在哪?看电路图BIOS芯片应该是winbond25系芯片 找了好几遍没有带winbond的
机型:联想s10-3t
板号:DA0FL2MB6D0 REV:D

网友:
把多余的部件拆干净,就看到了

网友:
根据电路图 找到了u3 但是不是winbond 是这么个芯片 是BIOS芯片吗?

网友:
通用的,就是他

网友:
只要丝印能对的上,就是BIOS了。

网友:
BIOS芯片是八脚芯片,主板上没几个八脚芯片,很容易找的。

网友:
现在这个芯片是 清空 校验过不去 重新写入校验也过不去 芯片内容与缓冲区内容不一致 我是应该换xtw编程器呢?还是换BIOS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