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阵列?

楼主(2024-05-17):
Create Array为灰色不可选择,不能创建,是什么回事?

网友A:
删除原先的阵列,再初始化硬盘,最后添加初始化的硬盘做阵列

网友:
删除原先的阵列,再初始化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除原先的阵列,再初始化硬盘,最后添加初始化的硬盘做阵列

可以了,谢了,是要删除普通硬盘,才能初始化阵列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