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真的完全搞不懂了

楼主(2024-05-17):
上次发过一个帖,960m不显示,扫描显存报错a0b0,更换显存还是报错,论坛求bios无果,b站和斗音资询大神都是说核心挂了。
我是不死心,必镜是自己收的卡,然后闲鱼找别的卖家讨了一个bios.世上还是有好人的。
进入正题,目前是开机花屏,估计大佬们还是会说核心挂了

但是请你们看下面,不插hdmi线开机,等键盘灯亮了后再插就不会花屏了。求解

网友:
查下接口电路?

网友A:
这个bios扫描显存全部报错了,笔记本核心的卡,这不是核心挂了就是bios问题,算了,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扫描显存全部报错了,笔记本核心的卡,这不是核心挂了就是bios问题,算了,不搞了

显存工作条件?

网友B:
换bios能点亮并不代表之前的那个bios有问题。你扫描全部报错就证明了这个bios是不匹配的,不匹配的bios一样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bios能点亮并不代表之前的那个bios有问题。你扫描全部报错就证明了这个bios是不匹配的,不匹配的bios一样可以点亮。

扯淡,插上这个卡,从集显启动,集显都是花的

网友:
楼主好样的,继续加油!

网友:
是不是核心虚焊不?

网友:
应该期hdmi的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你去抖音找大神?

网友:
找个大板  用大板进刷新软件读取

网友:
可能虚焊了

网友:
你就这样用吧.亮了后再插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