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游戏本屏幕黑屏大写灯亮

楼主(2024-05-17):
小米2019款游戏本,配置是i7-9750 2060显卡15.6高刷屏,现在故障是外接正常,屏幕进了系统后灰屏,进系统前黑屏,接口3.3v屏幕供电在进入系统后能产生,换过屏线,换过自己测试用的144赫兹屏,换过cpu,换完还是原故障,现在有点没思路了,请教各位高手,高刷屏带数据到底是cpu还是南桥发出的,哪位高手能指教一下请留言

网友A:
换了那几个保险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那几个保险电阻试试。。

那个保险换过了我测量的保险的电压是去了摄像头

网友:
应该是那个3.3电压低了 开机后测一下有没有一端3.3另一端偏低的 比如变成3.0  你也是莽直接撸cpu 直接飞个3.3给背光开启和背光pwm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了,白白换了一个cpu,以后同行修到这款机器一定要注意,这个机器普通40针144赫兹的屏幕上去是点不亮的,必须用小米专用屏

网友:
那么,也就是说,是屏幕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