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601_R9000P,2020年2021年线路图纸

楼主(2024-05-17):
NM-D601_R9000P,2020年2021年线路图纸

网友A(2024-06-24):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Legion R7000P2021笔记本,板号:NM-D601 REV1.0。故障现象:插电开机指示灯亮,键盘灯不见亮风扇不转屏幕无显示无图像,拆机测全板电感发现没有显卡0.73V供电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它是由PU2007 NCP81611提供测得 33脚VCC供电只有0.003V  10欧短路是由 UX2  22976=TPS22976转换管提供。放大镜发现已经烧穿用一片RB966代换上去。开机键盘灯亮了风扇转了屏幕有显示了进系统拷机 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这台机子不能用可调电源+转接头维修,用转接头会不触发,发须用原装电源来修。二极管档测了全板电感电压阻值上来共享,显卡供电电感是 0.000欧短路的不要以为显卡坏了还有输出 0.73V供电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Legion R7000P2021笔记本,板号:NM-D601 REV1.0。故障现象:插电开机指示灯亮,键盘灯不 ...

老兄厉害啊,优秀!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Legion R7000P2021笔记本,板号:NM-D601 REV1.0。故障现象:插电开机指示灯亮,键盘灯不 ...

再看学到思路,有了经验,再次感谢广西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