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代换问题

楼主(2024-05-17):
哪位大佬知道SRMAT能用SRLD0替代吗?怎么两个型号都是i7 12650,现在上电到0.13,cpu不出SUSC,susb bios也没有读取数据,晶振都正常

网友A:
应该是不能代换的。。加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能代换的。。加密的

小米笔记本拆的,我也觉得是加密了

网友:
cpu待机电压都有了,就是不发出susb c信号,btn信号也发送到桥了

网友B:
我自己是没换过,听卖芯片的说小米的是加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是没换过,听卖芯片的说小米的是加密的

维修越来越难了

网友:
有可能加密了 难搞

网友C:
SRMAT不能用SRLD0替代,你想抢厂家饭碗中的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RMAT不能用SRLD0替代,你想抢厂家饭碗中的肉?

那怎么都是1265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怎么都是12650呢?

我也觉得反正就是代换不了,要么加密,只有去买同型号的了

网友:
大概率是不能代换,小概率是加密,小米笔记本能上电

网友:
学习了各位讨论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怎么都是12650呢?

厂家的利益。

网友E:
SRMAT是13代U而SRLDO是十二代U不型号不可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SRMAT是13代U而SRLDO是十二代U不型号不可能一样的。

正解,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Intel® Core™ i7-12650H Processor (24M Cache, up to 4.70 GHz) FC-BGA16F, Tray
Spec Code
SRLD0
Ordering Code
FJ8071504786006
Shipping Media
TRAY
Stepping
L0
MDDS Content IDs
713029,  729074
Recommended Customer Price
$502.00
Intel® Core™ i7-12650H Processor (24M Cache, up to 4.70 GHz) FC-BGA16F, Tray
Spec Code
SRMAT
Ordering Code
FJ8071504786006
Shipping Media
TRAY
Stepping
L0
MDDS Content IDs
713029,  729074
Recommended Customer Price
$502.00

这俩就是同一个型号的CPU,只是Spec Code不同而已。Spec Code是不同的步进,是CPU厂家针对前期CPU的一些缺陷以及问题进行了修正。理论上可以互相代换不影响。你可以理解成ES版,正式版,正式修订版(类似于软件厂商的hotfix)的不同而已。顺便说一下,有的型号的CPU有ES版本,一般Spec Code是四位的,多是以Q开头。

网友:
但是,注意了但是,这俩CPU的Stepping都是L0,说明步进是相同的。这应该是不同厂家搞的定制?我也不太懂了。我的印象里,4代之前的U,只要Spec Code不同,他们的Stepping肯定是不相同的。

网友F:
12代以上基本加密了,换了好几个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代以上基本加密了,换了好几个不成功

12代单U不好安装,4边角容易连锡短路了也是不触发。买来的是拆机U有加密也是不触发等于废品U假如别的机子拆过来BIOS还在的话可以解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