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PRO15增强版开不了机

楼主(2024-05-18):
有2台同一问题,红米RedmiBook15PRO增强版,开机检测不到硬盘,刷bios后正常检测到硬盘,进系统正常使用,只要一断电在开机就不行了,电流到0.112起动不了。又要刷bios。刷了好多bios,TB买的或者合成的都一样,有的不启动有的检测不到硬盘,只要检测不到硬盘的不会出现只开机一次。只要整板不掉电就可以。就怕到时电池没电了又要刷bios。BIOS芯片也换过,不启动时bios6脚0电压输出。有没人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台四代联想的,能开不显示,刷一次BIOS正常,关机后再开没显示了,又刷BIOS又好,找了几个BIOS都一个样,没法想想还是可能通过内存把BIOS程序搞坏了,刷了BIOS,去找条内换上就好。

网友:
这个之前是检测不到硬盘。刷回检查不到硬盘的bios没有出现开机只一次的问题。

网友:
我把U拆下换到另一个板上也是一样,就是不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