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打印几张就报卡塞

楼主(2024-05-18):
一台佳 能2900如果连续打印10张,打到第5张左右就报卡塞,实际机里面没纸,四个传感器量过,
二极管
子单向正常,关机开机也不能预热,闪红灯,不能打印,换了主板则开始可以打几张,又重复之前的故障,手上没有好的机子,只能断准问题发配件,这样的问题会是那个部件的问题。
主板
传感器

网友:
传感器杆子回弹不良,清洁下杆跟孔,相对于弹簧也可以扳大点幅度,使其回弹力度大一些

网友:
定影器旁边的电磁阀离合器上的降噪海绵老化了,拆下来清理干净就OK了,没必要再装海绵胶,上纸时声音大点没关系,关键是耐用不再有问题

网友:
传感器杆是否有机碳,清洁,或磨平了

网友:
检查定影上的宽度传感器

网友:
一般都是离合器问题。

网友:
考虑下电源板问题,供电可能不足。

网友:
还是要检查一下定影器的膜和定影压力辊是否正常,转速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