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SB芯片供电电压跳变

楼主(2024-05-18):
5V SB芯片供电电压跳变打嗝,拆了个三脚贴片(丝印RK )就不跳变了,不知道这是个啥元件。哪位大神帮帮忙。
芯片是OB5224,整个元件应该接在光耦和芯片2,3脚。

网友A:
N沟道 三极管L2N7002KLT1G,丝印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N沟道 三极管L2N7002KLT1G,丝印RK

谢谢提供的信息

网友B:
先查查待机ICD的5,6脚的电容。。。。。。。。。。

网友:
黑色线路板+贴片元件,看着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查待机ICD的5,6脚的电容。。。。。。。。。。

5脚(VDD) 是个滤波电容47μF/50V正常(替换后无变化)。
6脚 (HV)好像是个贴片电容(C202),并且没有装,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下5V SB芯片供电电压跳变的原因。谢谢!

网友:
换了RK三极管了吗,它连接光耦。光耦不能起反馈作用

网友:
换了RK三极管了,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C:
测量5VSB芯片VCC电源,电压多少,是不是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5VSB芯片VCC电源,电压多少,是不是稳定?

5VSB芯片VCC供电电压跳变,0~18V有节奏的跳变

补充内容 (2024-6-5 08:30):
现在电压又是在0~12V跳动了

网友:
此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解决,通交流,通直流都跳变

补充内容 (2024-6-11 09:39):
芯片换过,尖峰吸收、启动电阻、二次供电、电压电流反馈、次级都查过都无问题。我勒个去的,迷茫中。

网友C:
把后面的反馈断开,再测量Vcc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后面的反馈断开,再测量Vcc稳定不

反馈光耦3,4脚短路和1,2脚断开,都试过Vcc还是跳变的
5Vsb接外接电源431 2.5v基准电压正常,光耦12脚电压1.4v正常,34脚阻值降低正常

网友:
上传个图纸大家看看

网友(2024-06-26):
把M7先断开,上电,测量芯片VDD电压,电压多少?稳定不?

网友:
个人一点意见,如图。
如果芯片VDD线路中没有发现电阻问题,电容问题,建议不装RT管子,应该不影响输出。

网友:
电路有漏了一个电阻,补上再发送。开关是电源的总开关在电源外壳上。现在状态即使是拆了这个mos管还是供电电压跳变的。
有把HV高压端电阻短接后通上直流电19v,芯片供电电压还是跳变的,次级5V无任何输出电压。

网友:
是M7还是S1M(尖峰吸收)。S1M有断开试过,还是跳变的。

网友C:
你在修机的时候,那个开关,也应该要短接,否则就会无输出或跳动。如果这一部份没问题了。还是会跳动,要确保HV是稳定的,另外那就要查FB反馈信号,光藕和431要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修机的时候,那个开关,也应该要短接,否则就会无输出或跳动。如果这一部份没问题了。还是会跳动,要确 ...

谢谢提醒,开关是有短接的。HV 电压测了也是跳变的0~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