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钻石版2.31无法启动

楼主(2024-05-18):
有一个航嘉冷静王钻石版2.31无法启动。现象是待机电压正常,绿线也有4.2V电压。短接绿线和黑线,无法启动,有时风扇微微转一下有时不转,同时有轻微的咔嚓一声。用万用表测量12V、5V和3.3V电压,发现电压上升后又迅速下降,估计是电路保护。测量12V的阻值有些偏低,才100左右,5V和3.3V正常。拆开检查12V附近的电容、电阻、二极管和电感都正常。肖特基二极管HBR30100A也是正常的,同时5V和3.3V的肖特基二极管HBR3045A也是正常的。后来在电路板背面的监控芯片ST9S313C附近的一个稳压二极管两个方向都不通,找了个同样3.3V的换上后,问题依旧。把其他的二极管也检测了一遍,没发现异常。请教各位老师傅,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喜欢修电源  我搞点电源你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喜欢修电源  我搞点电源你玩玩

这就是之前那个电源,是我自己的电源。我其实没什么经验,试着修一下。我怀疑监控芯片坏了,但我不知道怎么确认是否坏了,也没有这种芯片可以代换,又不敢贸然短接,就上来请教一下。

网友(2024-07-29):
这电源我有几个,我现在还没修好,比起2.3+难修多了。这电源有时正常有时又不启动,这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