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N B460主板背面掉件求助

楼主(2024-05-18):
朋友装逼清灰,结果装起来不来了。
内存那发出嗡嗡声,拿来给我瞧瞧。
看了半天总觉得背面掉件了,后上网找到同型号的照片,发现掉了二电阻一个电容。
论坛没搜到这型号的。
谁有这板帮忙看一下。

网友A:
这个不太象掉件的,倒象是没有安装。而且一般清灰也不会吹或刷掉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象掉件的,倒象是没有安装。而且一般清灰也不会吹或刷掉件。

从闲鱼上向卖板的要了照片,上面有二个电阻一个电容。
朋友做事太粗糙,小机箱又太紧凑,怀疑拆装时划到边角碰掉了。

网友:
七彩虹没有图纸只能找同款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闲鱼上向卖板的要了照片,上面有二个电阻一个电容。
朋友做事太粗糙,小机箱又太紧凑,怀疑拆装时划到边角碰掉了。

那直接叫他帮你测下大概多大阻值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直接叫他帮你测下大概多大阻值就行了。

对啊,这也是个办法,多谢指点。

网友:
确实不像掉件

网友:
一般清灰也不会吹或刷掉件。怀疑硬件有问题。

网友D(2024-07-08):
我也遇到了,同样位置掉一个电阻,下面一个接近0欧,上面一个是好多不晓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位置掉一个电阻,下面一个接近0欧,上面一个是好多不晓得了

上面个电阻是内存供电的反馈电阻,分压电阻,1k的,网上有这个内存供电控制芯片的图纸,rt81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