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p-d3 支持NVME 的BIOS,基于F9E

楼主(2024-05-18):
在F9E版本的基础上加入了NVMeExpressDxE模块,由于该模块较大,因此先删掉了IPV6相关的模块后再插入的。

使用注意事项:

1.储备知识:这个主板有两个PCIE长插槽,一个是X16的,另一个是X4的。其他资料里有提到,X16插槽连接到北桥芯片,X4插槽连接南桥芯片。至于其他两个X1的短插槽,应该是连接到北桥的。

2.修改过的BIOS从效果上来看,插在南桥芯片插槽上的NVME盘只有进入系统后才能被识别,因此只能作为资料盘。插在北桥芯片插槽上的NVME盘可以直接被BIOS识别,因此可以用作启动盘。

3.被BIOS识别出来的NVME盘标识为:PATA SS 和 UEFI HARD DISK,分别对应MBR启动和UEFI启动。无论是否将UEFI设备设置为优先启动,这两个启动项都存在。
SATA 模式是否必须设为 AHCI 我没注意,可自行尝试。本来就是为了追求高速度,所以我是设置为AHCI模式。

我买的是杂牌PCIE-nvme扩展卡,X16长插槽接口的,卡上安装了兑水的垃圾NVME盘,还忘记了买NVME散热片,导致磁盘工作一会儿就烫得很,然后就开始各种不服,因此把它当启动盘的操作屡屡被迫中断,各位可以自行尝试。按照网上的资料,把nvme盘设置为UEFI格式比较好。

另外,其他的硬盘都是SATA接口的,归南桥管理,不知道它们和北桥管理的NVME盘共事会不会有啥矛盾。

最后,上附件,可用BIOS自带的Q-FLASH刷入。

网友(2024-07-01):
可惜我的电脑是联想的用不了

网友(2024-09-21):
好人一生平安,到处找不到bios

网友:
腻害,正是我需要找的!!

网友(2024-11-18):
找了很久这个,谢谢!

网友:
X4口的也可以,对吧?

网友(2025-02-26):
谢谢分享,正在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