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颗贴片固态电容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5-18):
求助,这颗贴片固态电容是什么型号,后面的F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淘宝拍照功能 很强大的   看来不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拍照功能 很强大的   看来不不会用!

用过了,找不到

网友:
问卖家   拆下来测容量 可以  基本就能判断出来 了

网友:
35v 100uf贴片铝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