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M-CU5NS,温度高了会蓝屏掉电掉显卡

楼主(2024-05-18):
温度高了会蓝屏,掉显卡,掉电,应该是通病,有师傅知道的吗?有偿!!

网友A:
温度高了会蓝屏掉电掉显卡,显卡都是这样的。

网友:
各大品牌的笔记本显卡温度太高了都会这样。

网友B:
听抖音的说要把显卡供电pwm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了会蓝屏掉电掉显卡,显卡都是这样的。

压不住,玩一会游戏就会直接闪屏,接着蓝屏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抖音的说要把显卡供电pwm全换掉

那不是费劲

网友:
示波器检查一下供电

网友:
温度高了是多高?

网友:
查一下显存供电的问题,战神系列特别容易坏显存供电

网友C:
昨天修了一台这故障 显卡供电全换了。测机ok

网友:
把显卡核心MP86941全换了看看

网友:
路过来学习,没人解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修了一台这故障 显卡供电全换了。测机ok

显卡供电全换了?具体换的哪些?是PWM芯片和MOS管吗?

网友:
显卡供电出问题很多!!!

网友:
楼主最后搞定了没有

网友:
这个顶一下吧

网友:
楼主记得更新哦

网友(2024-06-24):
引用 网友C:
昨天修了一台这故障 显卡供电全换了。测机ok

已经退机了,感谢回复!下次有遇到试一下吧,

网友:
退机了,没继续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