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701N打印机不定时卡纸的真正原因

楼主(2024-05-18):
今天收到一台A3的惠普M701N打印机,经常卡纸,特别是打多张时,一卡就有两张或三张卡在纸道里,经过清洁搓纸轮,定影传感器等部位后仍然不定时卡纸,真是糟糕极了,在维修中突然想到三星的4521经常有电磁阀故障也会这样,是不是这个惠普机也有这种结构呢,于是拆开测面护板,用灯光照定影引线位置,果然发现了有一个与三星机一样的电磁阀,

网友:
立即拆下电磁阀,果然发现上面的降噪海绵已经老化成了粘粘的胶了,一旦吸上,不容易弹开,就会继续进纸,形成超时卡纸,于是将老货的胶清除,重新装回去,并复位外壳,上电试机,OK,再也不会卡纸了,只是,上纸时的电磁吸合声要清脆了一点!、

网友:
千万记住,不要再上降噪胶垫了,就自然的铁块,吸合上纸声音大点,效果更好

网友:
还是上一下海绵吧,发财海绵

网友:
发财海绵问题已久远

网友:
最好上一个隔离垫,拆一个交换机下面的胶皮垫片,壁纸刀片薄点粘上。比海绵用的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