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SROCK_B85 KILLER R1.01 ME供电不正常通病维修

楼主(2024-05-19):
故障:
        触发后有时不亮机,有时能够进入BIOS,甚至进入操作系统,但是会自动关机,经查经过电感PL7的电压波动在1.1V~1.38V之间,这是采用RT8065芯片供PCH的ME_1.05V和MEPWROK供电的华擎和华硕B85板子的通病,根源是RT8065芯片不够耐用
解决方法:
        ①改变PCH 的+V1.05M供电方式:拆掉RT8065芯片或者电感PL7,PCH 的+V1.05M供电不从RT8065芯片获取,板子上GR130焊盘上未置件,此焊盘一端与PL7相连,另一端与+1.05V_PCH相连,在GR130位置上焊上一个0欧姆电阻,以使PCH 的+V1.05M从+1.05V_PCH获得,这在时序上并未出现错乱。
        ②改变MEPWROK的供电方式:板子原采用的是RT8065芯片8脚输出MEPWROK,经0欧姆电阻GR41的1脚传递给2脚,然后入PCH;GR41的2脚还与GR42焊盘的2脚相连,GR42未置件,GR42的1脚能够获得O_PWROK电压;将GR41移至GR42焊盘上,便使MEPWROK不再从RT8065芯片8脚获取电压,而是从O_PWROK电压获取。
        这样,便使主板运行不再需要RT8065芯片了。普通主板便是这样设计PCH 的+V1.05M供电和MEPWROK供电的。
        改电路后,运行稳定,烤机一夜没出现问题。        附件中包含了RT8065芯片的数据表,这也是维修的参考资料。

华擎ASROCK_B85 KILLER_R1.01(70-MXGSZ3-A02)点位图.fz

网友:
这个同华硕b85 pro一样的问题

网友:
修板的最高境界

网友:
就是这样修才稳定。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这个经验特别好,特别是改电路部分

网友:
都是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A:
B85 PRO GAMING一样的

网友:
老毛病了,四代的华硕华擎都这德行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一直留意我

网友:
这个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这板子修得不多,这经验难得

网友B:
我手上也见过这么一个板子,也是被人用你的第一个方法改了电路,但是这个板子到我手上跑C7,CF,EF,不知道跟这个改电路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B85 PRO GAMING一样的

这板 很少见其他问题, 改后稳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见过这么一个板子,也是被人用你的第一个方法改了电路,但是这个板子到我手上跑C7,CF,EF,不知道 ...

我没有测试卡,对你说的情况不太懂。

网友(2024-06-28):
技术贴,学习学习
技术贴,学习学习
技术贴,学习学习
技术贴,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