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4和laptop的WiFi芯片可以互换吗?88W8897

楼主(2024-05-19):
我看了图纸laptop 1代的WIFI型号是88W8897-B1-CBK2-T,但是pro 4的是88W8897-XX-CBK2,料板上看应该是88W8897-B0但太模糊了,有人知道这两个可以通用吗?

网友A:
Pro4 不清楚 Book2 亲测 必须一样 B0和B1都不通用

网友:
找个维修店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4 不清楚 Book2 亲测 必须一样 B0和B1都不通用

谢谢哥们回复,我发现给WIFI的3,3V供电管坏了是一个PS22920,但是接了个3.3V去也只是发现网卡,不能安装驱动 ,请问可以通过量阻值的方式判断这个芯片好坏吗?更换的话怕掉点

网友:
师傅你干什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哥们回复,我发现给WIFI的3,3V供电管坏了是一个PS22920,但是接了个3.3V去也只是发现网卡,不能安装 ...

这个不好判断有个一样的板子还能对照下 最近换的两个都是是这个点短路以为电容坏最后换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