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520U笔记本开机白屏换屏后变灰屏求助。

楼主(2024-05-19):
客户拿来检查开机白屏外接正常显示、换个二手拆机屏上去开显示灰屏外接也是一样的灰屏,用手按一下键盘任何一个键都可以显示正常进系统而且也很快,重启也是一样,开机键在键盘上的,不知道是啥情况?客户就买我的二手笔记本走了,坏机就给我了,有知道的朋友留言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找个维修店看看吧

网友:
同问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随便按任何一个键就可以了!反正能用慢慢来!

网友:
拆掉键盘就正常了,换个键盘看看,不知道是不是键盘问题?

网友:
查下屏工作条件!比如背光供电,屏供电等条件。有两个信号分别通南桥,EC。

网友:
换了键盘正常了,谢谢大家!

网友:
那应该就是键盘串键 短路了可能